[视频]用WINHEX恢复被重新分区过的数据。自己做的。

楼主(2007-12-19):
第一次学着做,文件做得大了点。分卷来传 ,希望对大家有点用处。

网友:
不错,能清楚些就好了

网友A:
做的很好,支持!!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更适合误GHOST后的数据恢复。因为误GHOST后只是对第0扇区中的分区表信息改动了,没有写入其它分区表的信息(这里只讨论分区表信息),但重新分区后又多写入了几个分区表信息,分区又格式化,还写入数据,有可能会把分区的关键数据覆盖(还有可能是原来的分区表信息),所以如果仅仅是恢复第0扇区的分区表信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现象发生(是有可能,不是一定!!)。比如能看到原来的部分分区的信息,或恢复后打开某一个分区出现分区提示要格式化等这样的现象。 楼主恢复分区后,后面的三个分区是不是有的文件不能打开?因为有的数据可能覆盖了(因为分区在格式化时会写入一些内容,而这此些内容有可能恰好写在原来的有数据的位置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貌似

WINHEX 现在很用的人 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支持!!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更适合误GHOST后的数据恢复。因为误GHOST后只是对第0扇区中的分区表信息改动了,没有写入其它分区表的信息(这里只讨论分区表信息),但重新分区后又多写入了几个分区表信息 ...

谢谢。
后三个盘的文件都能打开,不过没有一个一个试,可能是有个别文件被覆盖,不过电脑公司GHOST版本的XP装上去之后只在D盘放了个我的文档,收藏夹,还有一个QQ,估计被覆盖的东西很少。

网友:
用WinHex也可以恢复U盘、数码卡上的文件啦,
如果有人的照片误删啦,用它试一下有惊喜哦

网友:
看来WinHex功能强大呀,好好学习呀!

网友:
支持原创
中午看了没来得急看
13给加分就好了

网友:
支持原创!!

赞一个

网友:
今天太晚上了
明天下载下来看

网友:
我修改完了最后保存的时候始终报错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上的  把wnhex  里面  选项   常规  进去 保存临时文件夹目录 和下面那个都改个地址   就可以不报错了

网友:
弄好了
谢谢LSD
而且已经注册了

数据也恢复出来了,但是…………

先拿一只分好区的硬盘。分三个区。然后重新分成了四个区,并GHOST了一遍系统(电脑城装机颁版)

然后开始恢复,完了以后居然恢复成很久以前的样子了(三个区),全是移动的客户资料

为什么没有恢复到我做实验之前的样子呢????

网友B:
因为你的硬盘多次分区之后产生了多个EBR了,你搜索55AA出来的那个扇区数是很久很久以前的EBR,按照这个数改回来的肯定是以前的分区了。
多试着搜索几次,找到那个正确的EBR才能恢复你想要的分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硬盘多次分区之后产生了多个EBR了,你搜索55AA出来的那个扇区数是很久很久以前的EBR,按照这个数改回来的肯定是以前的分区了。
多试着搜索几次,找到那个正确的EBR才能恢复你想要的分区。

谢谢LZ的回复

我从0扇区开始搜索
一直搜到最后
只有两个符合,这两个我都试过,都不是

我所说的符合的标准就是在55AA的上面三排多是0 第四排是01,如下:
00 01
00 00
00 00
55 AA

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
如果你分的4个区都是主分区的话,分区表的信息全部在第0扇区,后面的没有,只有扩展分区中的分区表的信息在后面。

网友:
顶,学习啦,一定要下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LZ的回复

我从0扇区开始搜索
一直搜到最后
只有两个符合,这两个我都试过,都不是

我所说的符合的标准就是在55AA的上面三排多是0 第四排是01,如下:
00 01
00 00
00 00
55 AA

不知 ...

你找的没错,不过这个扇区数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因为多次分区后会有好几个。只有找到正确的那个并且计算正确才能找回正确的分区。
还有一个地方我忘了说了,在MBR中80 01数下来第三行第三个字节0F描述的是扩展分区的类型,0F代表扩展分区,这个如果不对也找不到正确的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