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槽排阻的问题

楼主(2007-12-19):
网上看的资料:DDR内存槽旁边的排阻有两种作用,一是内存槽上方有通往北桥的串行衰减电阻RS(Resister Serial),二是在内存槽的下方通往VTT_DDR的终端电阻RT(Resister Termination)。但有的板只有在内存槽的一侧布有排阻。请问有没什么技巧可以快速分辨它们?还是这里面排阻省去一了部分?

表达能力有些差,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你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啊
终端电阻在槽子外测(有一定数量的板子省了它,包含部分品牌的),衰减在和北桥之间
我这里给出另一种表示图:

网友A:
有一种排阻的一端四个角是全部相连在一起的,另一种就不是这样,全部是分开的

网友:
谢谢曾SIR的提点,如果省了终端电阻,那VTT_DDR一般习惯在哪里测?贴片电容?还是在槽子里?

网友:
楼上
(三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排阻的一端四个角是全部相连在一起的,另一种就不是这样,全部是分开的

是的,四个角连的是接VTT_DDR,另一种接北桥。省得话只能省终结电阻了?

网友B:
省了后内存数据线就不经电阻而直接接VTT电压点了,据说这样不好,具体原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省了后内存数据线就不经电阻而直接接VTT电压点了,据说这样不好,具体原理不清楚

再次感谢曾SIR的解答

资料上是说先前发出的信号不能被电路终端完全吸收掉而在电路上形成反射现象,就会对后面信号的影响从而造成运算出错。

书中常讲测VTT_DDR是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了?现在排阻省了,是测供电管?还是测槽?

实在抱歉,我是新手~

网友:
至少,槽子旁边总会有一个管子或调节器9173等什么的来提供这个电压的

网友:
VTT_DDR测内存槽1PIN,内供电在7PIN,91 92是SM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VTT_DDR测内存槽,内供电在7PIN,92 93是SM总线

版主,1PIN是测VREF参考电压吧。根据曾SIR提供的图,VTT_DDR是加在所有的信号线上

网友:
那一堆排阻,一端4个都是连的,就是所谓的内存上拉供电,电压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确实都是加在信号线上的,起增加信号强度作用,防止衰减。
上拉供电在很多地方都有用,370的CPU上拉,以及PS/2口附近也经常使用472的排阻接5V

网友:
找块板你可以试着打下看看1PIN的电压以及与排阻的相连方式
SM总线是91 92更正下,不是92 93

网友:
1pin不是VTT_DDR,是小林说的参考电压,碰巧也是1.25V

网友C:
对不起,理论我不精通,误人子弟了。我按照我的理解说的。附张图上来,小林参考下。

网友:
10W个V什么这个图不错

网友C:
顺路讨教曾sir,1PIN的VREF参考电压与VTT_DDR是否是同路?
我在维修时通常只打1PIN 7PIN电压,这个VTT_DDR当初笔记记得电压与参考相同就误认为是同一处电压,甚至修板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温故而知新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理论我不精通,误人子弟了。我按照我的理解说的。附张图上来,小林参考下。

谢谢十万版主,图我先收了。

有些问题还真是不好回答,维修资料少,设计原理资料就更少了,可能是自己孤陋寡闻找不到这方面的。

网友:
论坛有人人维修笔记可以下,小林搜搜看,相信对维修会有很好的学习与借鉴作用。截图就是出自此笔记.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8%CB%C8%CB

今天幸好没早睡,不然这个概念问题还不知道还要混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路讨教曾sir,1PIN的VREF参考电压与VTT_DDR是否是同路?
我在维修时通常只打1PIN 7PIN电压,这个VTT_DDR当初笔记记得电压与参考相同就误认为是同一处电压,甚至修板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温故而知新那。

我看了刚才的资料http://tech.digitimes.com.tw/Sho ... B8948256FBD002A8F16

里面有写一段话:參考電壓VREF必須在VTT和VTT+40mV的範圍。

如果是同路的话,就直接相等了

网友:
1pin是两个小阻值精密电阻从CVV_DDR分压压而来,30~40多欧的样子,
不像VTT是有功率供应

网友:
o是这样,谢谢SIR 明天拿板研究下

网友(2008-01-31):
通过一个三极管2.5V转到1.25V
通过一个三极管2.5V转到1.25V ...............

网友(2008-03-17):
又学到吴小野啦.谢谢!这样的贴子很好,收下你的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