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2-20):
我又把论坛的 BGA 贴 都看了一便 。
貌似 大家现在讨论的 重点都在 植球 上。 。
都是在。 把网 取下来。。 球就走位 了。 着还好说。 。重新用 针 补好。
最关键的就是。。在 加热 固定 球 的时候 球 就会和 旁边的球 跑到一起去了。
还有。就是。。 把桥上的。。残渣 。用吸锡线 吸走。
然后。。上的是。什么 焊膏?。 有的说用 GOOT 进口的。 。有的说是 松香水??(据说能把球粘住)
我现在植球 都是 先不取 网子 , +热完。 。在 拿网。。
不过。这样 好象对网 不太好。
搞了几次都变形了。 。 希望 大家能指点 条 明路
都来讨论下啊。 。。。

网友:
用吸锡线将桥面拖平,涂上一些助焊膏,用钢网植珠,最后找在锡炉上,等锡珠溶了就OK了

网友:
是把网 拿下来 +热 还是 +热完 在拿网..

网友:
关键是:芯片上的锡一定要吸平,助焊剂最好用BGA助焊膏,别用便宜的,上得薄一点,拿下网时,球有一点点偏问题不大,直接烘,烘得差不多后,球已粘上焊盘后,再多上点BGA助焊膏,再用风枪在上面一吹,球就都整齐排列了,温度都放在250度左右,以上是我个人的经验,如有不对,请别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