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硬盘ST340015A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20):
UX ST340015的盘,我做了三次自教准,都在4F停的。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我又做了第四次,这次也在4F停的,可是进超级终端后在
T>Interface task reset
C2 - ST340015A(S) Grand 2A3, Head 12
ROM.02.03
ATRst
P——
就不动了。进PC3K一直是BUSY亮,也进不去了。请高手给指点,,谢谢了。我是刚学修硬盘的。
硬盘

网友:
切到AT模式,你现在CERT模式下。如果不是在CERT模式下,就是P表坏了。

网友:
我用的是COM口,超级终端进的自检测模式,本来硬盘还能用的,只是后面有一部分坏的多,我做了几次自较准.才出现
T>Interface task reset
C2 - ST340015A(S) Grand 2A3, Head 12
ROM.02.03
ATRst
P——
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