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0):
我华擎几块主板都是换电容后点不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容换的是正确的。
点不亮

网友:
看看换电容时那有连的吗?有没有短路的.不行从新换一下.

网友:
华擎的板电容一般和别的板的电容装法不同的,正负极是反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短路的,看看是不是反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我知道是反着上啊
可还不行啊
仔细看过了没有断线

网友:
也许是断线的原因吧,你用放大镜看一下吧,用人的右眼是看不出来的.我以前就是因为断线的原因哦. 而且是用放大镜才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用表测下你的正负极否有误!

网友:
洗下板,一般会OK

网友:
对呀,我也有一块主板,是QDI的,换了上面的七个电容后,板就点不亮了,总是跑C1和A0,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
换电容时那有连的吗?有没有短路的.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几块都是换电容后不亮,应该是同样的原因引起,不大可能断线

网友:
你的烙铁不漏电吧?是不是烙铁漏电或者静电太高损坏主板了?我的烙铁都是严格接地的,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这问题

网友:
这倒是没想过啊
不过我用的是新的烙铁啊

网友:
20针的接口看看
先上一个加负载看看电压时钟复位的看看啊

网友:
哎,,,,,,,,
由于我这里条件限制没有假负载啊

网友: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想帮你都难啊^_^

网友:
电容是坏的
百分20000000有电容坏的,不信你把以前的换上去.

网友:
板子上的标识不一样的,我想你电容是上反了,

网友:
电容不会上反了,不过我想新的电容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你焊电容的时候是否有虚汗漏焊的现象,不行买电容在换上有时候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2008-04-30):
估计是漏电击穿了,下次小心点
头号杀手啊

网友:
新的电容出现质量问题3也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我记得我上次修过一些杂牌子的主板换电容。换了几个也是点不亮故障现像是CPU电源保护。后来又重新换了几个。才搞定。你们点不亮的故障现像是什么。代码出现什么?~

网友:
应该还是换的电容换的有问题,全部重新换一遍就会好

网友:
我觉得有时候是BIOS的问题,清CMOS试试,我修到过有几块板有这种现象,我想大概是静电影响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