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一个关于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我的一个810的主板:
我上假负载,测各电压均正常(主供电\核心电压\时钟\PG)
复位也正常为核心电压1.65V
可我只要上真CPU,
测试卡上不显示代码,并且测试卡上的复位灯常亮????
为什么呀????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有没有多换几个CPU看看,有的CPU是坏的,就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哎没办法哦.我的一块k8b7捷波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正在烦恼之中呢!

网友:
那种问题是不是复位高呢?
那问题可不好弄,忘LZ 修好了说一下!谢谢

网友:
这类故障之前有遇到过,十分郁闷,一般多为电源IC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换IC试试:
这个主板的电源IC为HIP6021ACB
可我手头没有,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其它型号
可以替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