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黑屏

楼主(2007-12-20):
一台BENQ Q7T4烧了一组C5707 D10PF06换后开机马上就烧了,发现调整管的推动管烧了,型号是
T0659,请问T0659的参数是什么,用什么型号的带换?
黑屏

网友:
那管子不就是FU9024嘛。。。论坛里已经有很多介绍明基这种问题的了。。。

网友:
FU9024,这种管子很好买的.

网友:
FU9024是用来代换C5707的吧
我只知道T0659是一只PNP型的三级管,T0659的参数是什么,用什么型号的带换?
谢谢

网友(2008-01-22):
FU9204是場效三級管管而 C5707是高放大倍率三級管應該不能替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