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216 发出怪响

楼主(2007-12-20):
  有一显示器从买回家一直有响声.确定是从显示器发出.开机使用时很正常.关机就出现滴滴声,晚上声音很明显.持续响.将显示器连线全拔下来还是有声音.而且显示器使用过程中间歇性出现,关闭显示器后响声依旧,大约持续半小时左右,恢复显示器出厂设置,对显示器放静电无效,拔掉显示器电源线和信号线响声也有,声音象是从机壳发出。

  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问题大概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先汗一个。。。。。个人认为可能是显示器的壳子热胀冷缩的缘故。。所以出现在关机以后。。。。要是方便的话,你吧壳子螺丝稍微松一松把。
还有种可能就是滴滴声是由开关变压器发出。这就没有什么高招了。o(∩_∩)o...

网友:
我看还是开关变压器出的声音!看电源跟高压板

网友:
显示里面能发出声音的只有,电源变压器,线圈,高压包,自己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