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710B不亮

楼主(2007-12-20):
开始的时候是显示器内有嗒嗒的声音,折开后发现行管已经坏掉了,型号是J5804。取下之后发现还是嗒嗒响。往前查。结果发现一个10n20c也坏掉了,应当是升压管吧。取下之后不响了,和它相连的一个160V47uf的电容已鼓包。把它也取下来。但不知道用什么管子可以换10n20c,在网上查得用IRF630可以,但手上没有,于是用一个IRF634A换上,结果刚开机就被击穿了。试的时候那个电容我没有上,不知道是不是没有上电容的影响?把它取下来直接加电又发现连高压包2脚的一个电阻坏了,2脚上没有电压,找个二级管连上,有电压了,行管我用的是J6812,上电发现还是没有高压。50V电压正常,又发现TDA4841PS没有电压输入,一直查到电压脚通向一个三极管的C极。B极和E极都有十几V的电压,但C极上没电压。
       现再想请问一下J5804可不可以用J6812代换?10N20C可以用什么管子代替?TDA4841PS没有电压是由于其它地方工作不正常没有电压还是要先把它的电压搞出来?

网友:
我真晕死。。我真是服死你了!。。。。。升压电容鼓包了你拆下来居然没有更换,让它空在那里。。。有这样修东西的嘛?
你修的这台都是LG的通病,LG的通常就是因为升压电容鼓包才会烧升压管。都换掉以后百分百好的。你却修到这样。。。
10N20用634代换没有问题,J6812代换行管也没有问题,,它本来就是LG的原装型号。
机器修到都是你自己人为造成的了。也不知道现在还烧了哪些地方(你还折腾了哪里)
建议你这次要吧升压管前级的推动管要拆下来测一下了。它有可能性能不良的话还会烧管子。
修东西不要性急。。。你在好好查查。

网友:
是啊,把能看到坏的都换上,再用表测一下其他的有没有坏的,最起码明显坏的要换上才能试加电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看法.首先将坏的元件查完后再通电试机.以免将问题扩大化.

网友A:
那那个TDA4841PS没有供电是要把二次电源弄好才有供电还是这个芯片的供电电路有问题了?不加电容是不是肯定会烧那个管子?那个电容可以用其它容量的代替吗?我找不到一样的。我是刚刚自己学着在修

网友:
  你不要再讲了,二楼已说的很清楚了,好好的看看,47UF/200V的电容不加上,是决对损坏升压管的,真是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那个TDA4841PS没有供电是要把二次电源弄好才有供电还是这个芯片的供电电路有问题了?不加电容是不是肯定会烧那个管子?那个电容可以用其它容量的代替吗?我找不到一样的。我是刚刚自己学着在修

看来你没有仔细认真的看我给你回复的帖子,是不是因为字太小了没耐心看?,,我说得很清楚,那个电容必须要换必须要装。容量相差一点点没有关系,但是耐压一定要比原来的高,它鼓包就是因为原来的耐压值太低了。你应该换成250V耐压的,容量一般就是47UF,,,100UF也可以
4841没有供电你当然要把它先弄好。。。4841的供电是受DPM控制电路控制的。

网友:
10n20c可以IRF630代换,那个坏的电容是一定要换掉的。

网友(2008-03-10):
不知道那里有LG710B的显示器图纸呀!我的显示器坏掉了、那位好心的朋友发一份救救我呀,我在这谢谢了  邮箱:qibandit@126.com

网友:
多谢以上楼主我是个新手,又长了一智!!!!!!!!!!!

网友:
晕,越修越坏啊, 要打好基础先

网友:
原来的行管一般不会坏的。

LG一般都是鼓电容和坏升压管。还可能烧升压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