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问题

楼主(2007-12-20):
我的aoc782v按键出现自动调节的问题,将屏幕调的面目全非,请问该怎样解决?

网友:
先换个 按键 看看 不行  就 刷个资料

网友:
按键全换,单换坏的键估计过两个月还会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其他键上

网友:
LZ说的对,,,AOC的包括AOC代工的一些机器按键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方法通常是所有按键全部更换以绝后患。

网友:
对AOC的机子就爱出这个毛病,也不知是元件质量不好还是电路问题。只要把按键换过就好。

网友:
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是,MCU内部按键选择的设计都是以电阻值的压降差来比较运算的
当按键的接通阻值变化了,它就会误判为与比较接近此压降的结果.
而有按键漏电了就会持续有一个压降输入到MCU内部,造成弹菜单.
此种MCU的工作方式需要一个KEY输入

网友:
按键全换,单换坏的键估计过两个月还会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其他键上,AOC的显示器好多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和虚焊

网友:
先把按键换看可不可以  在那样就可能是那芯片坏了   我就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