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704C的3脚的稳压管是多少伏的呀?

楼主(2007-12-20):
DP704C的3脚的稳压管是多少伏的呀?

网友:
不要都可以,
多采用18V的。

网友:
本就是保护的稳压二极管,如果找不到代换是可以不要。。。。
怎么有问题吗?
DP904的3脚是VCC端,启动电压为15V,正常工作时12V左右,,,有些机器这地方本就没有装稳压二极管,有装的话稳压值也可能不同,有18V到39V的都有。其目的都是只有一个,就是保护电源芯片不会被过高的电压所击穿。但是维修的时候也修到过很多仅仅只是因为这只稳压管击穿引起无电源的。。。有些时候我也是直接把它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