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20):
主板点不亮,跑A7,然后过不去,那是什么地方出毛病了?请指教,谢谢
[
]
点不亮

网友:
先检查内存,或者去搜索。建议你看看“新规”!!!

网友:
内存不过,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A7故障坛里有专贴的

网友:
如果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供电,时钟,上拉电压等),见意更换内存试试,有时内存跟主板不兼容也会跑A7。

网友:
A7故障坛里有专贴的,造成A7故障很多,内存本身或供电,cpu座,io,bios,内存和cpu座造成跑A7最多.

网友:
北桥虚焊也会....你按按北桥点rest看看..

网友:
曾经遇到过A7过不去了,发现是显卡的问题,你可以看下,如果集成显卡看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