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转线圈怎么换?

楼主(2007-12-20):
接一台显示器,故障为夫妻打仗结果拿显示器出气,把偏转线圈给打坏了,不知这种线圈好不好配,要原型号吗?哪里有卖的?
显示器

网友:
呵呵.只打坏偏转线圈哟.运气还是不错.不过换偏转是比较困难的.还是连像管一起换吧.反正现在二手CRT也便宜.

网友:
那显像管是不是有点可惜了,机子还挺新的才一年

网友:
换偏转线圈,哈哈,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但愿你走运,本人没换过,也从来不想。想想就知道有多麻烦。

网友:
换了之后就算亮了 颜色也会乱的 最好还是整管的换好

网友:
完全可以换,找到同一个牌子和型号的就OK!不过要调整一下!

网友:
换偏转要有相当的CRT调管技术才行,色纯调整,CG调整都相关。否则你换了偏转会出现以上二点问题。一般人是搞不定的,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
不知哪里能买的到,各位能否提供点信息,是不是还要原型号配换?

网友:
一般只要行、场偏转线圈的电感量相等就行。

网友:
我看是没有搞头了这台机器,
如果是彩电的话还是可以更换偏转线圈的。毕竟电视机的要求没有显示器的那么精密
显示器的偏转线圈如果要更换的话,色纯,汇聚,等等都会不良,这些是你人工很难调整得来的。我们在维修站时碰到是偏转线圈坏的也都是更换显像管。
劝你还是买过一台吧,二手的也才两百多块钱

网友:
说得很有道理的阿!!!!!!!!!!!!!

网友:
偏转线圈都打坏了,显像管管劲没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要换偏转,找同型号的显像管上拆最好,不然的话
调会聚,东西南北磁环 ,色纯有得你调了..

网友:
就算是同型号的也是要从调的~~注意口径;量好直流电阻.电视机的我换得多;显示器少换~~

网友:
来自: 广东茂名
要找一个偏转线圈型号一样的才行,换偏转线圈就是行、场偏转线圈的电感量相等能显示,可那显示效果很难看,我们一般的调试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
换上一个感量相同的DY就可以了,但是CG,色纯.都很难调的,劝你换个管\头吧 ,如果不远我帮你调调吧

网友:
是吗,换还不如不要呢,可以说是报废了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要换偏转的,连管一起换不是省事了吗

网友:
我换过一个,调好了线条,色纯又不行,调好色纯后线条又不行,总之一个字:烦。搞了一天还是没能让客人满意,钱也收不了多少

网友:
换起来简单,调起来难。换的方法几句话,调的功夫要有人指点,没人教的话有些人可能学上三五年。

网友:
呵呵.....
直接买一台算了,那个破的你就找个换上去拿来慢慢调,到时也好向你请教点经验哦.

网友:
如果能找到相同型号的CRT  那不如直接换了,把这个坏的留下  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