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E040L0710605维修方法!

楼主(2007-12-20):
6E040L0710605盘,CODE:NAR61590  S/N:E1PH2T0E  KMBA
现象是不识盘了。用PC3K在安全模式下加载LDR后,测有好多模块坏,可是写了还不行,是不是只读了呢。请高手指点
维修方法。在此谢了!!!

网友:
不认盘,到底认成了什么样子呢?有好多模块坏,具体是哪些呢?说得不清不楚,以后这种问题直接删贴

网友:
坏的模块有1B,5E ,4F,用好的硬盘模块写了也不行

网友:
1B和5E不会导致不认盘,4F可以用其他盘刷但是要注意效验码

网友:
好的,看下,经验点数太少了
。。。。。。。。。。

网友:
怎么才能增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