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按关机后自动重启-----求助

楼主(2007-12-20):
一台845芯片的电脑,按关机,就跟按重启一样.刚开始以为是病毒引起的.重装系统跟清除COMS跳线后,故障依然存在,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爱问 -4 看新规第五条!!

网友:
先把机箱上开机线拔掉,用板上开机键实验下。这种贴不少,怎么发前就不好好浏览别的贴呢??

网友:
你从系统可以正常关机不?

网友:
是啊 也许你把复位和开关搞错了~~或者是机相针插错

网友:
再检查下跳线和开关
才好确定问题

网友:
810的我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电源管理没有设置好,你可以看下电源管理怎么设置的是否是来电开机

网友:
810跳错CMOS针帽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首先象上面说的.把跳线拔掉.用螺丝刀点一下看是否可以.如果还是这样可以考虑电源!~

网友:
应该先从简单的入手啊,看看插线把!上面的兄弟们都有好的解决方法呀 !呵呵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个自动重启的机子,快进入系统的时候重启,看看作主板上电容等没有冒泡也没有明显烧糊的地方和异味,我拆下主板通电测试就OK进系统也没有问题.于是我没有多想又装进主机了,说来也奇怪在开机就没有问题了.......等了一天我想给客户打电话来搬机子,为了慎重我又开机在看看吧,谁知道一通电不要紧比以前重启的更快了, 没有办法在拆开测试在通电还是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开始怀疑是机箱的问题了,我吧他那个重启按钮拆下来通电就重启,我换上我的那个按钮就没有问题,这下好了,是按钮的问题,给他换了一个按钮故障解决 (其实也没有换,我拿表测量了一下按钮另外一组插针,直接焊上就OK了........................

网友:
所以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开机按钮的问题呐,从简单的入手.

爱问 -4 一个好帖子故意分开,不守版规,浪费资源!

网友:
遇到过,不过那次比较麻烦,是关机变成重启,经查,是CPU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