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按键乱拉!!1

楼主(2007-12-20):
我的一台PHILIPS显示器按键调亮度和对比度都乱拉!!按键都能用!!请问一下是不是显示器里面BIOS坏拉!!
调亮度

网友:
是按键有漏电的,换!再就是按键电路的电阻或二极管有变质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 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就是按键漏电,必须全部更换。。飞利浦的按键就是这样容易出问题。一定要全部换哦。

网友:
是按键漏电的,因位轻触开关比较容易坏.彩电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方正 联想也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
,再不行就把周围的小电容也换了

网友(2008-01-25):
把按键全部换掉,要用新的哦,
...

网友:
换按键不行的话,刷EPROM程序就OK

网友:
是按键漏电,全换了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