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滚动条就重启,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20):
SIS S730M (三帝)
CPU:462 A1000+
内存:SD 64M
显卡:集成(带4X插槽)
硬盘:40G两块,160一块
注:南北桥集成,测试卡代码可以跑到FF

1.刚开始故障为一个IDE口好用(认光驱和硬盘),另外一个IDE口不好用(插上硬盘不检设备,插上光驱,可以引导,但不论是Ghost还是DM,总是停留在刚打开程序的状态下,并且有一个小滚动条不停的滚动,就是不运行程序)

2.刷了BIOS之后,IDE口都正常了,但进系统时,走到滚动条处就重启。硬盘换了好几块,系统也重做了。

3.后来没招了,换了时钟晶振和南桥晶振(南北桥集成)

4.加焊I/O,基本的一些测试点电压都正常,复位均正常。

请问再看什么地方?高手指点。

网友:
换内存 把硬盘全格掉 再不行就是主板跟系统不兼容,换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一内存性能不良,还可能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还要注意散热...............

网友:
更换ROM,重新刷BIOS,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肯定你刷BIOS不对,今天我就遇到你这样的情况了,最后刷了个低版本的BIOS搞定

网友:
我觉得首先应该刷BIOS.其次再考虑内存.

网友:
BIOS版本高吗?

我再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我就试过是内存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

网友:
内存供电或者内存本体,
查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了还修???
BIOS都不好刷,刷得版本不对肯定会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我是直接换了一个IO ,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板子做废板处理了。。

我无能为力了。

简直为它疯掉了。不搞了。

现在叫我捣鼓的点不亮了。CPU压坏两块了。一个CPU跑C0一个CPU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