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联想 lx-p1569 (飞利普代工)烧TDA4860一解决附图

楼主(2007-12-20):
客户送来 开机黑屏 电源灯闪 负载有严重短路.清理线路板仔细观察,发现元件6408 型号TDA4860烧毁,一般这个件烧周围元件肯定有损坏, TDA4860第6脚(-12v供电)有烧痕 顺电路查到和开关变压器相连的元件6418 型号33d击穿(因找不到相同型号的二极管在同型号机子上拆了一个) 再查其他元件均无异常 换好故障元件 开机OK

网友:
三星的也很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负压供电的二极管击穿一般场块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