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楼主(2007-12-21):
我的内存刷错SPD 大家谁有现代DDR400 512M的SPD 颗粒编号为HY5D5U56822BT-D43
求助

网友:
不要SPD,直接在BIOS里把BY SPD改为禁止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512 8位就可以了 不必要一样的

网友:
不要SPD,直接在BIOS里把BY SPD改为禁止就可以了 在哪里呀 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