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21):
请问各位高手. 我在市场上看到很多修主板的老板只要这客户一拿主板过来.就先测PCI插槽的B47。
请问B47是什么定义来的。 ?不懂。 急急急!!!

网友:
B47是AD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
B47是数据、地址复合线,在PCI里在好多条,确是没什么特别。

我知道B26、B33、B44、A52对地阻值要一样,否则SB坏。

网友:
B47好象没有什么特别吧,一般打一下A14的多

网友:
如果主板不上电  !一般打A14脚,看看有没有SB的待机3.3V电压啊!B47我就不清楚了啊 !我现在还没有见过修主板的打过B47!

网友:
看得是一头的水啊,没有明白,,,,能说得详细些吗,

爱问 -4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