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商祺n260,内存的91、92脚电压为1.6v, 求思路

楼主(2007-12-21):
内存的91、92脚为 smbdata和smbclk,正常电压为3.3v,现在不正常,不知这个信号是从哪里送出的。请高手给个建议
信号

网友:
是系统总线电压。南桥给的啊。你查一下它去南桥的线路啊。!

网友:
你跑一下系统总线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连到SB、IO、时钟等都有可能,注意它是否有一个上拉电阻提供的电压。
LZ,上面表现为什么故障?

网友:
9192一般都是直连SB,打下两脚二极体值是否相同。
电压偏低更可能是其他SMB总线经过的元减免拉低造成的

楼主:
谢谢,断开时钟芯片,打了两脚二极体值不相等,io为7812,可能是南桥挂了么?

网友:
把8712再断开
打两脚二极体值看相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