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硬盘电路原理分析(转)

楼主(2007-12-21):
本文是国内首篇从维修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当前较新型硬盘对其电路原理加以分析介绍的文章。由于资料的缺乏以及本人的水平 文中一定存在诸多错误,这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这里给出一个完整详细的硬盘电路示意框图 它由14个小的部分组成
1.Buffer Memory缓冲区存储器
2.Interface Controller,接口控制器
3.Micro-Controller,微控制器 通常缩写为MCU U是unit的开头字母
4.PRML Partial-Response Maximum-Likelihood  Read channel, 部分回应最大相似读取通道
5.Timing 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定时专用集成电路
6.Servo Demodulator,伺服解调器
7.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数字信号处理器
8.Preamp,预放大器
9.Positioning Driver,定位驱动器
10.VCM(Voice Coil Motor),音圈电动机
11.Magnetic Media Disk,磁介质盘片
12.Spindle Motor,主轴电机
13.Spindle Driver 主轴驱动器
14.Read/Write Head,读/写磁头

实际电路不会有这么多一片一片的独立芯片,硬盘生产厂家在设计电路时都是选取高度集成的 IC芯片,既减小了体积又提高了可靠性。 当然这也正是芯片厂商努力的目标。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示意图中Spindle Driver与Positioning Driver这两部分被用虚线圈了起来,并且标注了Servo/MSC Controller Combination字样,其中MSC是Motor Speed Control的缩写,整个的意思是伺服/电机速度控制控制器组合。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硬盘电路板就有这么一块合并芯片,当然这片 IC 内部还不止包括上述的两部分 还有个 very very 重要的部分---电源。比如,昆腾CX LCT系列用的AN8428/TDA5247、老型西数用的L6256、西捷U8 U10用的 23400278 002等都是这样。

很多设计中除了上面提及的 IC 内部的电源部分,还会根据需要设计一些独立出来的电源。大家可以在电路板上看到磁头电路用的 8V 稳压 IC,MCU 用的3.3V/2.5V IC。

实际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硬盘Interface Controller Micro-Controller及DSP这三部分也被Combination了。 迈拓硬盘就采用了TI的DSP将上面的三部分All In One 了。 只有老型号的西数和上图较接近 MCU, 采用了 80C196NU DSP 及主机接口采用了D69C24。 其实我觉得DSP与MCU发展到今天似乎日益趋同。 有IC生产厂已推出DSP型MCU, 但就目前而言 MCU 在速度方面还不是 DSP 的对手。

这里实际还少了一样东西--- ROM ,上图没有标出是因为有些硬盘电路中ROM已经集成到MCU/DSP中了, 最典型就是昆腾的电路。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硬盘电路板上 ROM 多是独立出现的, 型号多采用 ST 的 M29F102BB、WINBOND的W49L102、ATMEL的AT49F1024等可电擦写芯片。这样设计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工厂可以在发现 BUG 时让用户通过象刷写主板 BIOS 一样更新硬盘的 ROM 。

网友:
我把你的帖子编辑了一下,补上了漏掉的英文字母,加上了标点符号。并重新排了一下版面。
这个帖子的内容,我记得应该是萧宇光写的。

网友:
还是有收获
不过感觉硬盘电路板问题不如换的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