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K8M800故障求助

楼主(2007-12-21):
一块K8 754针的主板。现在的故障是接电源触发PWR SW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就像MOS管短路。但是我强开,又可以正常跑码开机。我换过电源也是一样。我不上CPU可以直接通电,上负载也可以通电。通电后测CPU供电、PG、CLK都正常。有的时候触发很多遍PWR SW 又能亮一次。
K8的主板我修的少,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看下上面是否有一个IT8282M 的芯片,他的引脚第5脚为 南桥发出的开机信号,为低电平,第9脚接绿色线. PDF在我们站的"资料下载"里可以下载.

网友:
我看了主板,没有这个型号的块子。

网友:
芯片组是否NF的?

网友:
是VIA的K8M800,

网友:
换下32.768试试

网友:
小谭,解决的怎么样了? 发个结果上来?

网友:
换了一颗32。768 还是不行。我找了一个339换了也是一样。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