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12-21):
我收了一个815的扳子,可以点亮机器,但是插上内存条,总是只能认64M,我那个是128的条子啊,我怀疑是内存的问题,然后分别换上另外的一条128M的,还是一样,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两根全插上也只能认64,分别插上也只认64,两跟条子都是好的。。

爱问 -4 看新规第五条!

网友:
具体是什么牌子的815呢?
V星的815的3 4号内存槽只能插单面的内存条啊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要不你就换着插槽插插试试咯

网友:
我换过插槽试过了,这我想到了,可是不行啊,我的主板好象是V星的,我对这个不太懂,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类情况

网友:
有的主板,它只能认单面内存.双面的它只能人一半哈.

网友:
815的板应该认完了的。请问刷宝石了没有?

网友:
815系列的应该是全认啊,你没看看那种主板支持的内存的频是多少啊?

网友: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我想会不会BIOS有问题了.不行更新BIOS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