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摄像头可改装为监控器接电视吗?

楼主(2007-12-21):
各位大侠我手头现有一个多余电脑摄象头,想将其改为监控摄象头并用电视作显示屏,可以吗?要如何改装???
电脑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不过弄了好好久都弄不出来

网友:
下载一个软件《摄像头录像机》

网友:
效果实在是不行。。。。只能做一个常事。。

网友:
肯定效果不行,摄像头的像素太低了,根本都没有监视的效果!

网友:
回复 #3 liu13403327758 的帖子
最好要带压缩的,AVI太占空间了。。。。

网友:
呵呵 .摄象头的象速太低做为监控有点免为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