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复位键冒火星,

楼主(2007-12-21):
一块杂牌的845g主板,按复位键,针上就冒火星,并关机,就线从灰线那边跑过来,电阻,二极管,到复位跳线针,换了个二极管还是这样,就往南桥那边跑,到那里也就3.3v.现在没有思路了,这样的故障应该查那里?????????????????是不是主板的那里复位电路短路掉了,造成大的电流

网友:
复位线路上一定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