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845D主板.指点一下(附图),求BIOS

楼主(2007-12-21):
我是新手.朋友给了两块博登.XFX 845D-av主板,两块一样的问题.不触发.
小南桥.I/O W83627F-AW
1117  2脚有3.4V 输出
开关针有5.14电压.(紫线电压为5.15V)接地针对地有600左右的电阻.
晶振两脚有0.26和0.15的电压.
A14脚3.4V.
南桥附近找到5V 和3.4V  电压1.5V 没找到...晕了半天...还没找到.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现在求BIOS
主板型号:XFX 845D-AV。
IO :W83627HF-AW
时钟: W83194BR-B

网友:
强加电试一下,如果能开机的话,查开机电路

网友:
短接绿线和 地试下能开机否。。

网友:
把图中央的这个小跳线拔掉看看

网友:
感谢:十万个V什么 (Vv) 老师的指导.拿掉跳线可以触发(不拿就不触发).不跑码.RUN 灯常亮.RST 闪一下.BIOS 变不亮
,上假负载CPU 核心电压1.7V,时钟0.3V,PG1.7V 复位1.7V
.PCI 供电正常.内存共电正常.
拿掉跳线,一脚进三脚小管子(1AM?)就是紧靠平行四针电源插座上的一个(第二个702).后经一个102电阻连紫5V
            另一脚经102电阻连紫5V.
可能是这上(1AM?)886了???现在换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

网友:
拿掉跳线冒现在跑FF晕啊.... 插上那个跳线冒就停了断电.

网友:
此板有显卡保护电路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老师.!!!
这个板真TNN 有这个电路.上了个显卡就开机了...诊断卡子跑FF 上U,内存一会FF 一会C0 ...先看看论坛相关文章再说.....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过两块,遇到和LZ一样的问题,印象比较深。当时客户着急也没时间研究这个跳线。不过好像也不是显卡保护电路,另一块板不拔跳线也可以触发。而且两块也都是FF,修上一块,I/O坏掉了。

LZ有时间研究下这块板,能花个跳线的草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XFX-845D 这两个板子有两种不同的跳线冒电路图...就是
花了半天的时间跑出这个图供大家看看...
第一种:下面的702到北桥.
第二种:把紫线上A点和和702上的B点接上另一个702 的A 和B
         去掉紫线A到灰线的B点的线..灰线也去除.
         (从左到右是:

我是新手....学习中
其中一个板子上U 不上内存跑FF.上内存跑C0.BIOS没有刷(新手无工具)
正在研究...看了一天的论坛相关文章.U座加焊过.北桥现在还有点下不了手..(呵呵..新手).
另一个挂了(被我拆得不成型了..呵呵)

网友:
内存AD 线正常,电压,时钟正常,

看来只有刷BIOS 看看了...

网友:
为什么不交换一下两块板子上的BIOS芯片呢?既然是一样的板子,取过来试一下不就行了?难道两板子同样BIOS坏了?

网友:
换了。不行。。。现在求BIOS
主板型号:XFX 845D-AV。
IO :W83627HF-AW
时钟: W83194BR-B

网友:
学习了..............................不错............................... :)

十万个V什么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