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指示灯不亮? (已修复)

楼主(2007-12-21):
请教:936焊台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怎么修?有电路图的朋友请发个图。谢谢!是安泰信的。

网友:
没换过发热芯,明天拆开看看。多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我找了一个,是DDB格式的,你找个protel来看吧!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 ,您总是助人为乐......

网友:
我今天拆了个快克936B的..发现里面调温的就跟普通调光台灯的原理一样..

原来不是恒温的..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也不清楚具体他的恒温机制是什么,但是不是这样的采用电位调节来控温大小,再通过一个联动测温装置来保温当高于或低于设定温度时起动加温器。有一种可能是全数字控制的。

网友:
换发热芯,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
保险烧,一换又烧。后查出变压器次级线圈、电路板两个三极管烧掉,更换OK(变压器给朋友修的)。没找到张先生打开电路图的protel软件,现还是不知原理。多谢张先生和上面各位朋友。

网友(2008-02-22):
回复 网友B:

下载回来的 DDB 文件被我转换成 pdf 格式(回馈社会嘛~),并且去掉 PCB 中的铺铜,以便于阅读。

新手上路,如有侵权、违规之处,请提点!

好像权限不够?不能上传文件的??

网友:
xiexiele weqweqwqweqweqw

yzz163 -30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很是厉害
很是厉害
很是厉害
很是厉害

yzz163 -30

网友(2008-04-09):
936B我说怎么烫手,恒温好像坏了温度一直升,这是哪的问题帮帮我多谢了!!!

网友:
DDB的用 什么看那?我下来了就是看不了啊

网友(2008-05-14):
我也想要维修一个!

焊台的灯不亮,同时也不加温。。刚觉就是开工打开没一点反应

网友:
Protel 简体中文版 2006 下载地址

看看这个
Protel 简体中文版 2006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pchome.net/industry/machine/detail-9965.html

网友:
我去买了quick的936a,卖家说,936b不是恒温的,936A是恒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