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跑码?是不是南桥坏??

楼主(2007-12-21):
请教高手,一般诊断卡不跑码,是不是意味着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不跑码不一定是南桥有问提

网友:
一般诊断卡不跑码,就以挡00.FF的修,好多帖子你看看,

网友:
不是,00.FF而是----一横一横是没码出来的

网友:
按不过cpu维修就行了,多半都是cpu没有插好,或者cpu座虚焊

网友:
呵呵,来一个比我还差的 我也刚学的,不过我知道,不跑码不一定是桥坏了

网友:
不一定的南桥有问题,首先要保证供电正常和CPU是好的。

网友:
论坛中有不跑码的专题,请考参.

网友:
在问问题之前要先把主板详细工作条件说清楚嘛~

网友:
不跑码一般都是与CPU相关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的,简单的一点供电有问题,就不会跑码的哟

网友:
不跑码  还与诊断卡有关系呀```块头大的 7块钱一个的那种经常不跑  换上个俄罗斯版的就跑00 或FF  反正就当不过cpu处理

网友:
与时钟一块电路有关

诊断卡显"— —“说明主板已经进入上电。见意查以下线路:
电源插座发给I/0的ATX-PWRGD。VCCP部分电源控制有无正常接收到VTT—PWRGD、CPU发出的EN信号和VID选频信号。时钟IC有无接收到CLK—PWRGD。如果时钟IC工作条件正常看其有无对PCI发出PCIE-100MHZ频率,频率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南北桥和CPU基本电压是否正常。
如以上均正常则说明开机的电压和频率都有了。。然后就只剩下信号了。
Socket到南桥的线路,南北桥之间的信号传输线,特别容易引起此不良的就是Socket到北桥之间的信号线了。
都正常了,那就只剩下BIOS了。
再不好那就是你的CPU出了问题或是与主板不匹配了。

网友:
期待已久的答复,谢谢,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