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问题

楼主(2007-12-21):
爱国者显示器电源问题,换万能模块用了,可是行左右出现锯齿了,不换模块就有一种响声,是哪个电容问题呢?

网友:
显示器电源一般不能用模块代换,因振荡频率无法被行同步信号锁定会产生干扰,有响声是高频声吗,联机后还有没有?

网友:
显示器的电源工作频率很高。而且要求和行频保持一致,否则的话是不行的。
通用的电源模块多用在电视机当中。。当初它的出现也是针对电视机的。
显示器的电源一般都可以修好来的,不要太过于依赖换整个电路。

网友:
用万能模块代用显示器电源时要将行逆程脉冲改上去,这样电源部分才能和行部分保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