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P796F4不能开启菜单进入调整

楼主(2007-12-21):
按菜单键出现如图所示     面板是六键    求如何处理及工厂模式   谢谢

网友:
对不起    网络不好没发上   重发

网友:
飞利浦机芯的。。。换全部按键,然后按住OK键15秒就解决了。
建议按键最好是全部更换。

网友:
都是按键漏电惹的祸,全部换新后再按菜单键30秒应该就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