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开机,求救

楼主(2007-12-21):
把CPU,内存,显卡都插上强制开机都能亮,触发I/O72脚,开机也能亮
电源拔掉之后,在把电源插上点开关键就是开不了机
??????

十万个V什么 -2 求助帖请把SB及I/O型号写清

网友:
不通电。。。查电源绿线与开关排针 的线路

网友:
先用手摸一下32。768的晶振看能不能启动?如果能启动,那么晶振及其相连的两小电容一起换;如果不行,换IO再看情况如何?可能IO坏。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 试下
在打下ATX的对地阻值  检查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很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没有查下门电路,IO坏也有可能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