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开机必须按F1

楼主(2007-12-21):
HP 865主板
上电。亮机显示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必须按F1才能跳过

意思好象是非法的电子序列号

是不是检测到接到IDE口的不是HP的原装硬盘,而报警

有没有朋友知道哦

网友:
我也碰过这种情况,板子不开机拿过来修,修好后,每次开机都要按f1才能进去,后来叫客户就按多一个步骤了,至今还没搞清楚。

网友:
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哟    !!!!!!!!!!!

网友:
我只碰见过是华硕的
不过是接上软区就不用按F1了
BIOS里设置肯定是对了的

网友:
进BIOS把软驱禁了就可以啦`!还有就是鼠标键盘都接上

网友:
有可能是UUID码错误。

网友:
我也碰见过一台HP原装机.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是装不进系统.检测硬盘也检测不了,格式化也格不了.换个硬盘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不知道怎么弄.望高手指点

网友:
大致上的意思是主机板BIOS内没有把chassis Number输入上去引起的错误

这个大多是原厂出场后要设定的

因为更换了主机板所以这个号码必须重新输入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进COMS把软驱关掉

网友:
9楼的说法 有道理

但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没有?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
实在不行就这样装一台二手机卖出去

网友:
我的富士通笔记本开机出现“029f  invalid nvram data"报警。也是要按F1才能进系统。

网友:
进cmos, 输入字母十数字10位,保存即可.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头疼,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开机报错的数字代码和文本信息(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内容提示 :
本文描述了 HP Compaq 商用台式电脑开机后出现开机自检 (POST) 后各种报错的解释。为便于查询,本文将以列表形式进行描述。
适用范围 :
HP Compaq D330 全系列
HP Compaq D530 全系列
HP Compaq DC5000 全系列
HP Compaq DC5100 全系列
HP Compaq DX6100 全系列
HP Compaq DX6120 全系列
HP Compaq DC7100 全系列
HP Compaq DX7200 全系列
HP Compaq DC7600 全系列
问题描述 :
HP Compaq 商用台式电脑开机后,在自检中如果发现错误,将以报错形式报告出现的问题,可能的报错信息为: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以下是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报错的解释 :
报错信息
可能的原因
建议采取的措施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电子序列号无效)
电子序列号已损坏
?  运行计算机设置实用程序,如果在计算机设置实用程序中,字段中已有数据或者不允许输入序列号,请从
www.hp.com
下载并运行 SP5572.EXE(SNZERO.EXE) 。
?  运行计算机设置实用程序,尝试在安全保护 - 系统标识下输入序列号,然后保存更改。

网友A:
好的

明天试试
谢谢十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明天试试
谢谢十三

请问试得有结果吗?我的问题有大侠能帮忙吗?

网友(2008-02-07):
o ,原来说的有错误,删掉,改天整理一个上了
[
]

网友:
明天试试
谢谢十三明天试试
谢谢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