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主板上AGP显卡点不亮,上PCI显卡正常应该怎么修啊?

楼主(2007-12-21):
一块技嘉K8主板上AGP不管是几X的显卡都是点不亮,显卡上的风扇还正常转动,如果换PCI插槽的老显卡可以正常开机进入XP.上诊断卡跑数到05终止.

网友:
忘记说明一下了,上的CPU是AMD速龙2800+754针的.内存与显卡在别的机器上试都是正常.希望论坛内的各位兄弟们帮一下忙了.

网友:
先查AGP供电问题,就在AGP槽边上的MOS管,是不是有1。6V左右的电压?另外可能是AGP槽坏也有可能。看看AGP槽内的铜片是不是整齐。

网友:
查过有1.5伏左右的供电,铜片还很整齐而且测插槽上的几个点的电压也都是正常,可就是不好使,真是郁闷.

网友:
今天还有一块来修的k8m800-m3的板子,一插上电源就长鸣,仔细一看通向CPU座的位置有一道很深的划痕,板子里面的线好像都断,这样的板子应该怎么修啊?刚干不久净遇见这样的砸自己招牌的活真是愁啊

网友:
快点有高人出来指点迷津啊.俺是再线等呢.还得谢谢楼上哥们的指点,虽然没有解决问题还是十分感谢

网友:
高人啊!高人你在那里啊!快点出来啊!

网友:
给顾客告诉来取的时间快到了,还有没高手出现,只能再顶了.飞翔哥快来啊

网友:
压北桥试,,,,,,,,,,,

是不是上了AGP显示卡 就跑05啊  那你就压北桥试下

网友:
此板只有一块NF芯片,我已经按过好几次了.再次谢谢楼上的热心哥们

网友:
AGP12v供电没有,是第几角忘记了。

网友:
报告楼上的哥们,供电正常.已经全测过了就是不亮,上PCI显卡可以亮,如果顾客不玩游戏到也可以糊弄出去,可是这哥们是打魔兽的

网友:
今天还有一块来修的k8m800-m3的板子,一插上电源就长鸣,仔细一看通向CPU座的位置有一道很深的划痕,板子里面的线好像都断,这样的板子应该怎么修啊?刚干不久净遇见这样的砸自己招牌的活真是愁啊
哈哈这个修上了,用小刀刮了几下把线顺了一下,然后滴了点101上去粘上了就好了
总算对付上一个啊

网友:
还是没什么进展啊.高人啊高人,你在那里啊快点出现吧

网友:
这种总题,如果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时,可以考虑加焊主芯片,对于断线,自己接上就OK了

网友:
接线,先用小刀刮掉表面的漆,再用细线(以前的软驱线)接好,打上胶就OK了,如果要好看,可以补漆.

网友:
多谢指点,再试一下,因为昨天粘好线好像又断了.还得重新接

网友:
你那技嘉的板子是桥空焊了,加焊一下就OK了.昨天我刚修了一块

网友:
吃完饭,马上试一下.老天保佑能够成功,因为那破板子的主权现在成我的了.我30块钱给收下来了

网友(2008-01-25):
昨天晚上没什么事,把那块技嘉的板子拿出来又研究了一下,按着楼上哥们说的补焊了一下南桥,结果能认显卡了,想装系统试一下,结果没等装完就又出现原来的故障了,摸南桥一直发热,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彻底挂了,还是我补焊的方法不对,我用的方法是在南桥的背面喷上松香酒精,然后用风枪高温吹了十多分钟,正面的散热片我没有取下,我想利用散热片的压力来压紧焊点,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也不知道论坛里的兄弟们补焊的时候都是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你用850的风枪是不行的 那样会受热不均匀的 得用热炉的 或BGA风枪的 一般跑05是BIOS坏了

网友:
跑05是因为诊断卡坏了,实际跑的是25,我换了一个诊断卡就显示25了

网友:
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有风枪猛吹半小时再说吧,反正也是坏的,吹到报废为止

网友:
又能正常显示了,只是南桥上热太快,准备再加个风扇上去.但原不要再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