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的经验

楼主(2007-12-21):
硬盘数据恢复的经验......................

808 Bytes, 下载次数: 2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一剑飘香 -2 发错板块

网友:
谢谢楼猪分享,我刚学完......急需经验呢!

网友:
就这么点东西,也没有太大价值,除了打个包多弄几分,很多朋友不见得需要,还要花掉手里不多的分数。贴出来大家看一下。

硬盘作为用户存储数据的主要场所,其最大的用途莫过于存储数据,但有时往往由于用户操作不当,造成用户数据的丢失。如果对于普通用户,数据对用户相对而言并不重要,那么丢了就丢了,没有太大关系;但如果数据对用户很重要(对于这类用户,应经常备份数据),这时数据丢失了怎么办呢?此文就是通过一次对硬盘数据的恢复过程来简要说明一下硬盘 数据恢复 的方法,希望能对大家恢复硬盘数据有一定的帮助。
相关概念
   MBR(Main Boot Record)即主引导记录区,它位于整个硬盘的0磁道0柱面1扇区,包括硬盘引导程序和分区表。
    DBR(Dos Boot Record)即操作系统引导记录区,通常位于硬盘的0磁道1柱面1扇区,是操作系统可直接访问的第一个扇区,它也包括一个引导程序和一个被称为BPB(BIOS Parameter Block)的本分区参数记录表。每个逻辑分区都有一个DBR。 )
   FAT(File Allocation Table)即文件分配表,是DOS、Windows9X系统的文件寻址格式,为了数据安全起见,FAT一般做成两个,第二FAT为第一FAT的备份。
     DIR是Directory即根目录区的简写,DIR紧接在第二FAT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