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关于测I/O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经常见前辈们在I/O四面引脚上用万用表针快速的划几遍  问他们说是测电压```可是这么划到底怎么回事 谁能给点明白 详细的解释 谢谢,就是正常情况下测的是哪些``

网友:
划是为了看有没有虚焊的吧,带电划测电压?

网友:
恩  黑笔接地  红的划```````
看的我晕晕的  我只知道长用的几个测量点```对I/O 我不知道划到底为了测什么

网友:
haha,要我说他那一定是忽悠你。就算他大脑反应再快,貌似万用表也没那么快的反应
顶多是看看有无虚焊,仅此而已

网友:
他们测时打到蜂鸣挡``然后划  遇到响的就停下来看 ````我想知道 即使该引脚接地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是啊,那些前辈总是非常的高深莫测,以前我经常在他们旁边看他们修,没看清楚,倒弄的俺一头雾水,唉,可怜,这年头好人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
       是想看引脚是否虚焊!新手切勿仿之!

网友:
带电这么划 会不会  烧了 IO芯片呢

网友:
带电划,一定烧..................

网友:
带电在主板上划就不怕烧板么?
我学维修的时候就遇到有个学员带电划,结果把板子烧了。。

网友:
这样可是为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如果有短路I/O就更换了呀

网友:
带电,IO一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