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入系统就挂 而且慢的要死

楼主(2007-12-21):
本人是主板维修新手 现在维修k8m800的主板 还有775主板 但是本人发现许多主板在dos系统测试都能够顺利的通过  但总是在进xp系统的时候 进度条明显的慢 {我用的是低频u  测试用的是高频u bios已经升级 k8的不是很多 775的比较多} 无法进入系统 或者进入系统就蓝屏 黑屏  死机 真是头痛死我了 在拿回主板的时候有几片从新刷新bios  能够进入系统了 但是还有一些没有解决问题 我想问问这个跟bios设置有没有关系 ???  如果没有关系应该怎么入手解决问题 ,难道是南北桥?????  应该怎么判断????? 我都快急死了 还请各位多多的指教^^^^^^^^^  以前遇到过这样当我问题 都是刷新bios  就ok了 可是今天不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系统的问题

网友:
据说I/O也回导致这个问题。。
   一般我们测试机器 能进DOS就算OK了 可是 客户不OK  呵呵 没办法!

网友:
能引起进系统就蓝屏死机的原因还有CPU供电不良,内存供电不良,还要排除系统本身问题。

网友:
有电容爆的没有呀老兄,冲一下南桥试一下,再者换个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