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b10场线性问题,觉得很难修。

楼主(2007-12-21):
飞利浦107b10场线性问题,显示屏上面有一条一条线(大约占整个屏5份之一,好像场消隐那样)如果是电视机换个泵电容就ok了,但显示器出现线性不良,修起来还是很麻烦,我查了供电正常,换过TDA8172,换过反馈电路原件,还是不行,难道是存储器问题,在座的朋友兄弟给思路,谢谢!!!!!
场块:TDA8172

网友:
换场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场供电滤波电容都已换过了-----修线性差的就是晕

网友:
他有一条一条亮线,画面有没偏白,你看看场消隐电路有没出问题 跟负压电路...

网友A:
场上部分线性不良一般和正供电有关.测量12V供电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检查场12V供电到场块之间的元件.再不行的话.将TDA8172   2脚和6脚之间的二极管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上部分线性不良一般和正供电有关.测量12V供电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检查场12V供电到场块之间的元件.再不行的话.将TDA8172   2脚和6脚之间的二极管换掉.

都已换过,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看看场振荡到场输出有无需焊,再换块8172试试。

网友:
场线性问题,在检查场电路相关部分无异常的情况下,可以刷新ROM试一下.之前我修过一台联想15英寸的也是只有场线性不良,没有查出故障元件.本想进工厂模式看能否调整但进不去,最后从网上下载一个数据刷新后正常了.
但楼主的显示屏上面有一条一条线(大约占整个屏5份之一,好像场消隐那样),可能是回扫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