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cpu 复位

楼主(2007-12-21):
求助 我想问一问 主板其他复位都有 但是没有cpu 复位的该怎么修 思考点该从哪里入手 多多指教
cpu

网友:
将IO/声卡、网卡、1394等硬件拆下来
如果还不复位那就是:
1:南桥没有复位北桥,有可能是南桥损坏,空焊
2:北桥没有复位CPU,有可能是北桥损坏,空焊

网友:
将IO/声卡、网卡、1394等硬件拆下来
如果还不复位那就是:
1:南桥没有复位北桥,有可能是南桥损坏,空焊
2:北桥没有复位CPU,有可能是北桥损坏,空焊
拆完了 在不好 就丢掉把 阿门!

网友:
如果内存供电有问题CPU也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最主要的是换个O/I换一下,再不行的话就是桥的问题啦

网友:
CPU要有复位,南桥RST要正常送到北桥。北桥供电时钟要正常,北桥到CPU座没有断线。如果是MIS或者ASUS,GA的板子要考虑专用芯片是否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