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7-12-21):
不能开机,但是绿线与地线短路可触发,换个新电源解决,一定是电源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这是电源的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按开机时绿线电压可以被拉低至0.8V以下而还是不加电,跑绿线到ATX电源的线路,

网友:
是电源不能加负载,这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ATX带载能力变差了

或者ATX某负载反馈监测电路坏

网友:
遇到过ATX紫5v的滤波电容鼓包,输出电压不足,主板的待机电压偏低,无法启动。换掉那个10v1000uf的电容就OK了。试试运气吧。

网友:
绿线的带载能力太差了,拆开电源盒顺着绿线检查.

网友:
滤波电容鼓包,换掉电容就OK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

网友:
短接绿线,输出电压太低,黄线只有1.5V,红线只有0.8V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电源,还没解决,试试大在家的方案

网友:
请教张老师

短接绿线,输出电压太低,黄线只有1.5V,红线只有0.8V

网友:
电源肖特基管C82-004的替代

请问电源肖特基管C82-004  1\3脚对地阻值是多少,我量的只有140欧,如果是坏的可用什么管子的替代

网友:
ATX电源里面的肖特基二极管拆下后用万用表量是不准的,我试过拿下来来测量是没击穿的,可上机就不行了,如果怀疑是肖特基二极管的问题,最好用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