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07-12-22):
U盘不能格式化,但在系统里可以找的到新硬件。那是咋回事,是不是坏了,请各位大侠帮我,什么办才好呢?

网友:
清华紫光一G的,提示不能格式化

网友:
用量产工具格一下吧

网友:
老大什么量产工具,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最好能提供一个给我,谢谢老大

网友:
清华紫光Unistickis,USB2.0,1G

网友:
找“U盘修复工具”,修复
还一种情况就是你的U盘闪存芯片坏了或虚焊

网友:
量产工具我好象在哪见过.我来试试看个行

网友:
试了,好几个工具都试了,我都试了一个晚上,人也试虚脱了我,还是没办法 插入电脑USB口,显示容量也正常,就是格不了,说系统不让格

网友:
找我在论坛里发的量产工具~

网友:
唉,试了N遍了!!!按各位老大说的,然后别地方再搜的,还是不能弄好,我都心力憔翠了我。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清华紫光的能找到,格式化提示是有保护不能格式化,可哪都没有保护开关的呀,
郁闷中!

网友:
清华的U盘好垃圾的```
  丢了吧 `  几十块钱一个  换了吧

网友:
清华的U盘是垃圾 可是我买的花了60啊 说有写保护,根本就没有开关,还有办法吗?

网友:
对于此现象,可以判断U盘本身硬件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软件问题而以了。找到主控方案的修复工具搞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就要大家自己看U盘的主控是什么方案的来决定了。

网友(2008-02-05):
清华紫光的U盘最垃圾了  都不敢在它上存重要数据

网友:
要是量产工具也解决不了  或者就是容量显示错了 可能就得硬件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