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的坏道列表是什么格式 按什么计算

楼主(2007-12-22):
pc3000的坏道列表是什么格式?平时只知道自动扫描添加 并无刻意去观察 不知道G P表所谓的数量是按LBA个数计算还是按文件格式计算
比如输入列表 LBA100--400 这样算300个坏道还是算一个坏道
文件

网友:
有的硬盘连续缺陷扇区可以合并压缩成较少的纪录写入P表,有的不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GP表是一CYL形式做记录
在做SF的时候
某处地方坏道过多
他将自动封轨的形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