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调整不好

楼主(2007-12-22):
HP P1230  22寸CRT  2手的  显示图象不清澈
我是个外行 啥也不懂 调高压包上的聚焦
也没看 就弄了个起子 中间清楚了  上面两个角就有点浑浊了~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是不是还要把后盖子完全打开 看着那两个聚焦纽的标记调呀?
还有个小问题~~CRT工作时靠近后面 嵫~~~的声音算正常吗 声音不大

网友:
我这是上面清楚了 包括4个角也不错~~
中间的下半部分模糊了~

网友:
对不起 盖子打开了~~是双聚焦
这两个聚焦的位置固定吗?是随意调 还是应该调到相应的位置?

网友:
调聚焦~调出问题了!~~~

型号是HP P1230  在调聚焦时
听到(啪)的一声~~显示器灭了~~等待3分种 又能开了
但是清澈度很低很低
调不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检查动态聚焦电路看看,如果正常就要怀疑高压包是否不良.
另外,如果该机别人修过,可以试调换两个聚焦插头线再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
可以试调换两个聚焦插头线再调试一下看看.
!要是不行你就换管座试下

网友:
换一下管座吧

网友:
你是外行建议你还是不要乱七八糟弄吧?
操作的时候听到啪的一声就吸掉了。。那是不知道你碰到那个地方保护了吧?还好没有烧掉。
如果你本来没有动过管座的话就不会是聚焦线插反。。。。
你那显示器应该是动态聚焦电路出问题了。从故障表面来看是动态聚焦电路出问题

网友:
有一些机子就是这样的,就算把高压包和管座一起换了也是一样的调不清楚,四周跟中间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