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品牌845精英主板批量出现故障

楼主(2007-12-22):
845G/GL批量故障,开机时亮时不亮,有时碰一下晶振亮,换过晶振,106电阻,晶振电容,故障依旧,请帮忙分析下,已有十台以上出现此故障

网友:
南桥空焊,可以加焊一下南桥试试.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真怕把南桥搞坏,我已搞坏一个了,如真是南桥问题,只有一试了

网友:
很多是南桥老化了,加焊也未必起作用

网友:
1:清洗南桥
2:更换IO(我遇到过一例)
3:加焊南桥
4:换桥

网友:
南桥空焊
加焊就可以了
经常有的故障
加热均匀南桥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点

网友:
不是空焊,应该是氧化了,先冲洗一下

网友:
用什么清洗啊?雕牌还是立白啊?如果是酒精得用多少啊

网友:
南桥空焊的几率很大

网友:
你用洒精擦擦晶振看看不否可以,有的时候因为潮湿的原因造成晶振不振引起的.

网友:
我用的是白猫,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南桥加焊不好就算了,换桥没这个必要了,板子又不是多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