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E C区SF后操作

楼主(2007-12-22):
刚开始研究修盘,水平很菜。求教下3K 6E C区SF结束后具体操作步骤。

我的操作步骤是否正确:C区跑到89后断电,点停SF。退出MAXTOR模块,硬盘跳主盘后加点重新进入MAXTOR模块,选择Self Test Monitoring选项,点击Utility start进入。此时进入的仍然是C区,且校准未开,是不是再开也仍然是在C区重新跑?

网友:
C区跑到89后
断电在加电他就继续在A跑了

网友:
在C区跑SF到电源关断后停住,然后直接关断一下电源,跳回正常模式,通电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明白了,就是不退MT模块,断电跳主再上电即可是吧

网友:
重新跑了几次,总算有一次到89了,断电跳主开电,现在还是仍然显示NO VALUE

网友:
指示灯闪不闪
闪的话等会吧

网友:
不闪,一直就就绪状态,2,4灯亮

网友:
我说的灯是接PC3K卡上的指示灯

最简单的就是等他10分钟
没跑起来
那就是SF没开起来
在A里检查下固件
在A重新开一次

网友:
卡上的两个灯只有一个一直常亮,且没闪过

忘记说了,这个盘是自动进C区的,A区固件完好,只有93号有问题。我懒,直接就在C跑了,还没跑成

网友:
6E没有93号模块的
报坏提示是正常的

当C重建完毕后
跳正常模式
加电
硬盘会自动回到A区自动启自校准

你这个情况如果跑不起来话
那固件有问题了
你的盘应该是C开了好多次才开成功的到89的是吧
是的话那就是说C区固件也未必是好的
也或者是磁头有问题
又或者是A区SA有坏道

网友:
客户拿来后第一次在C区跑就到89了,但是我有误操作,来坛子讨教之后再跑了几次都没到89,我重写C区固件后终于由次跑到89,再就是刚刚提问的那里了
现在加A区LDR SA写测试不返零,检查A C区固件都正常。

挪移,再请教这个盘如果要写回A区应该怎么操作。从我目前描述的情况看,修这个盘最好再如何操作,请指点一二

网友A:
A写测试不过
那就C重建A
重建A后
跳正常模式
回A区
换SF模组在跑
还跑不过
再在A区换全换固件跑(A写死了C重建好了在写A)
每次A跑都留意下跑到哪个流程停
就要容易判断故障了

网友:
好的,谢谢指教。我再修修看

网友(2008-03-25):
引用 网友A:
A写测试不过
那就C重建A

重建A后
跳正常模式
回A区
换SF模组在跑
还跑不过
再在A区换全换固件跑(A写死了C重建好了在写A)
每次A跑都留意下跑到哪个流程停
就要容易判断故障了

请教一下 C重建A是什么操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C 重建 A  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