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行幅偏右,不可调故障!!

楼主(2007-12-22):
联想显示器,行幅偏右,不可调!!行幅大小可以调..我查到行宽控制管坏了,是个场管.w13348 IRF630M用024 IRF630A你们说能不能换啊,等待回应,急急急...........

网友:
可以代换,没有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
最好用634代
前后字母都无所谓,
好运!

网友:
你换的这只管子应该不是什么行宽控制管.而是一只校正管哟.换了后看其D级接的校正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长风说的对。122``才是拿来调的管

网友:
管子换了,还是没用.是行幅偏右水平移位100数字调不下来的故障!!

网友:
现在已经送出去刷数据了,看能不能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长风 好象长城1996F的机器也会也这个问题
故障是:行副能调,但是右边都是有黑边挡住`调不了
是不是跟那个问题一样呢
你们维修站应该知道把
我记的好象是TDA4856的PLL2电路的外接电容有问题把 C408
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风 好象长城1996F的机器也会也这个问题
故障是:行副能调,但是右边都是有黑边挡住`调不了
是不是跟那个问题一样呢
你们维修站应该知道把
我记的好象是TDA4856的PLL2电路的外接电容有问题把 C408
参考````

PLL是频率锁相环。按你说得如果是因为PLL2不行造成的现象应该是行不同步,应该不会是行中心位置偏移。

网友:
是 大芯片的程序问题  我见过这  问题    当时我不知怎么办把芯片刷了  就好了
  : 刷芯片  (按下一个菜单键不放   然后通电   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按下就 OK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