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闪一下就黑屏,但电源灯着。

楼主(2007-12-22):
一个杂牌的17寸液晶闪一下(可正常显示内容)就没有画面,但指示灯着,关了再开又是一秒钟左右又黑屏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不过也有可能是高压板保护,还有虚焊情况比较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高压板或者灯管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高压板保护或者高压板坏了,还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了,这个只有用替换法来判断一下啊

网友:
是高压板坏了,给电脑公司修了一下,100元。太贵了,还是同行价呢。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电容鼓了  或者是是高压板故障   加焊  有鼓的电容换  替换高压板

网友:
典型的高压板坏(短路保护0   电源灯亮说明驱动板OK  灯管一般不坏   换上高压板就OK

网友:
在我这里最底也的要你120.还贵.真不知道什么叫贵

网友:
100不贵了,我们这随便都要150。。。。。。

网友:
呵呵现在我这边换了才90块同行价呢.

网友:
我们也是收100,如果客户直接来过来,至少150

网友:
我们也是收100,如果客户直接来过来,至少150
哎,想来想去还是修液晶好呀,比CRT强多了,CRT又脏,又难修,维修价格又低

网友:
你们说不贵,但客户贵,说什么就几个电子也要这么贵。听了晕死你

网友:
不会吧,我上次修电脑时,客户设置刷新率太高.就给楼主说的一样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