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腾的硬盘固件在ISA下怎么认不到LDR?

楼主(2007-12-22):
请教:
昆腾的硬盘,固件通用么?我下载的AS60的固件包含.bin和MOD文件夹,但是用在ISA PC3000下,只认LDR的,是不是不通用?
硬盘
文件

网友:
请求帮助阿!请求帮助阿!请求帮助阿!请求帮助阿!请求帮助阿!请求帮助阿!

网友:
昆腾LDR是ISA自带的,应该不是你放的那个固件上的,你看看你固件存放位置吧

网友:
呵呵 现在修QT 盘少了估计学校刚出来的都没看到过 哪个LDR ISA 提供的 没必要去找

网友:
:lo
:lol 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