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786DF 故障

楼主(2007-12-22):
一台梦想家显示器 客户抱来的时候是 不显示黑屏,打开盖子连接信号线通电测电压,发现各个电压都正常,二次电源也有100多V G1是-35 灯丝6.3V 就是G2电压低 只有45V 调高压包加速电压也只有48V 我绝的是高压包坏了 占时没有这个高压包换,大家判断一下是不是高压包坏了?明天去发个高压包来试一下。
黑屏

网友:
RGB电压正常吗,如万用表内阻太低测得的G2也较低,还要看G2滤波电容,放电器是否漏电,确定只是G2低的话,可以取行逆程接2.2兆的限流电阻再整流解决,也可在高压包磁芯上绕线搞定,不用换包的

网友:
我把G2电容也取了 电压也没有上升 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说的绕线 我不大懂 G2电压一般都是200多V以上。

网友:
三枪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此故障已经修复 大家一定想不到是什么坏了,高压包我也换过了,然后把管座换了就好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管座有问题也会影响G2电压,打开管座看见聚焦里面的铜片氧化很严重

网友:
管座漏电导制G2电压偏低.梦想家容易出现G2电压不正常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只要将G2支路上元件更换掉.电路板比较脏的清洗一下.一般就OK了.

网友:
长风说得对,,,管座漏电可以造成G2电压降低黑屏,也可以造成G1电压升高造成光栅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