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 2个硬盘数据都没了怎么办

楼主(2007-12-22):
我今天用MHDD修复硬盘坏道,后来进系统后打算不资料复制出来 可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另外一个硬盘
无奈之下我用另外一个硬盘引导DISK然后进去了第2个硬盘 发现分区全没了 我用下回朔功能,然后重起 我居然连引导都引导不了了 后来又找个硬盘用DISK一查看 两个硬盘的分区居然都没了 狂哭啊,我该怎样才能恢复两个硬盘的数据呢?现在哪个存放重要数据的硬盘没有分区 也没格式话 求助啊....:'( :'(

网友:
快帮忙啊 在等呢 郁闷死 该怎么恢复呢 现在哪个硬盘我什么都不敢动

网友:
请再把具体情况说清楚一点好吗?你用MHDD哪个功能修的硬盘?到底哪个硬盘有重要资料?

网友:
在动就要挂采了

确认BIOS能认
尝试用WINHXE恢复分区
真没办法恢复分区
用第3放软件全盘扫描找数据

还不行
送修

网友: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分区怎么都没了 现在两个硬盘的数据都没了,我把小的硬盘又格式化了装了个XP,哪个放重要资料的40G硬盘现在没有分区也没格式话 还有办法找回上边的数据么?

网友:
倒 找回了一堆碎片都没用 一个有用的都没 郁闷

网友:
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人家不用吃饭了

网友:
郁闷 难受死了 都有什么软件可这样找回啊

网友A:
h哈哈好样的 恢复了百分之80嘎嘎 还好我处理的对.没格式化硬盘.再次提醒大家 重要文件一定要放到文件夹下边如果直接放到盘副下边如果丢了找都找不回, :lol :lol 又学了招.新手也回恢复数据.高兴死丢的都是点垃圾数据,重要的都没丢 哈哈 爽歪歪.:lol :lol :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哈哈好样的 恢复了百分之80嘎嘎 还好我处理的对.没格式化硬盘.再次提醒大家 重要文件一定要放到文件夹下边如果直接放到盘副下边如果丢了找都找不回, :lol :lol 又学了招.新手也回恢复数 ...

恭喜楼主!
最好把具体恢复过程写出来
也让新手明白
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是呀,楼主就帮个忙,一起分亨一下你的成果吧,谢谢!

网友:
我是先把小盘装上系统后然后找个易我软件.然后把哪个需要恢复的硬盘接上这时候软件能够看到哪个硬盘了.由于我这个硬盘没有格式化只有分区没了.所以数据基本都没坏.然后使用高级修复.单击需要修复的硬盘然后点下一步会搜索硬盘上原来的分区然后等待好一会就看到分区了.再点下需要恢复的分区然后点下一步就可以找这个分区遗失的数据了.找到后那些碎片就不要恢复了 没用 直接恢复哪个找到的文件.把里边打叉的文件前边的对沟去掉.然后恢复到这个小盘上.注意不要恢复到需要找回数据的硬盘上
.然后就OK了 有经验的加点经验 呵呵